请教一下高手 CP1EPLC 脉冲输入是哪个端子

楼主(2012-02-16):
请教大家,CP1EPLC 脉冲输入端子是哪个端子啊 我用的是40点的 读取输入的脉冲用什么命令呢?

网友A:
在设置中设定你的输入功能:
对应地址见下表:
读入脉冲详细方法请参照CP1E软件使用手册第9,11章节描述。
Good Luck~
下载积分:+1(luozhiguo200)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3(铭杰工控)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楼上的高手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