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16):
有一个CPU226DC/DC/DC,原来设置过密码,用了一段时间后,想改动程序,不知道为什么,必须用西门子的原装USB/PPI电缆才能连接上,而且搜索出来的连接速率是187.5K,用别的西门子编程电缆,哪怕是最新的、原装的怎么设置都连不上,郁闷,西门子的原装USB/PPI电缆是借的,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这不会和设置密码有关系吧,请教大家了。

网友A:
用PPI原装线连上后,选择系统块----------通讯端口-------更改波特率----确认,然后下载后重启就可以改回来

网友B:
通讯速率可以修改,USB的原装线能自己搜索频率。修改通讯参数下载后重新上电,生效。

网友C:
USB的原装线就是牛,不然不是不值钱了吗.

楼主:
最主要的是忘记了密码,原来设置的,给忘了,没密码进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