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 cad的问题,请大家帮帮忙好吗??
!!!

楼主(2012-02-16):
如图,我再垂直母线上插入一个有6个接线端的电机,为何只有中间那一组线连得上,左右两组却连不上了???请大家帮忙啊

网友A:
这个问题我在用CAD ELECTRICAL 2010的时候遇到过,并咨询过CAD,是那个电机符号做的有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只是在你选择用GB还是IEC标准(不记得具体哪个了,反正一个OK另外一个不行)时候才会出现。解决办法有3个:1,换另外个标准画;2.先把电机画上在画“多条母线-从设备”,这样可以引出左右的线。3.把你选择的这个电机的原符号修改下,只要把那2组线能经过圆心就好了。
好久没用CAD ELECTRICAL了。不知道2012是否有很多改进?
FYI
!!!

楼主:
这个就是2012版本的
!!!

楼主:
谢谢老大,帮忙啊,我刚在学习CAD,什么也不懂,要设置的地方太多了,搞得我头都大了

网友B:
应该是三条线的距离不相等,我在另外一个画图软件遇到过,不知道CAD是否一样

QQ:84818626

网友C:
估计是比例太大,比例放小点 然后 再放!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D:
问一个俗气的问题,该软件是买的还是有免费下载的?我用auto2008不太习惯!
!!!

楼主:
免费下载的,家园里一哥们给的链接,不过俺不知怎么把那哥们的帖子发上来
!!!

楼主:
可以看看我的回复里有关CAD的帖子
!!!

楼主:
回月泽大哥:没错,有时把比例缩小了就可以连接上了,但有时缩小了却也连不上,时好时好坏的

网友E:
真是的,坏图标也要用

网友F:
看图,比例改小~~!

auto cad的问题,请大家帮帮忙好吗??

网友G:
我没用过这版本,一直用的2008,首先要确定库元件没问题,还有栅格间距,比例会影响间距导致导线连接不上,你可以把捕捉关掉,然后把图放大了再试下,如果能联上就是间距或者比例的问题了

网友F:
我再补充一下。
我容易吗 我?
下载积分:+3(独步黄昏)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5(550374389) 热心助人

!!!

楼主:
我试试看~~谢谢大家帮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