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16):
数据输入存储地址是 D0024  下面那个常量 设置9表示什么?  如果是常量6又表示什么?

这是一个温度数据设定的数据框,通过数字键盘输入数据。

下图中红圈的都是这个地址 不过就是常量设置都不一样  有的设置1  有的是2 ,3  4,5,6,7,8,9,10,51,52,53,54,55,56,

求真相!在此先谢过啦!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楼主: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A:
引用楼主月泽于2012-02-16 15:20发表的 PROFACE这个怎么理解? :
数据输入存储地址是 D0024  下面那个常量 设置9表示什么?  如果是常量6又表示什么?

这是一个温度数据设定的数据框,通过数字键盘输入数据。

下图中红圈的都是这个地址 不过就是常量设置都不一样  有的设置1  有的是2 ,3  4,5,6,7,8,9,10,51,52,53,54,55,56,
  • 下载积分:+1(月泽) 还是没理解那个常量的意思

楼主:
    感谢版主回答!!!

    还是没理解  那个常量的意思!

    我想知道 D00024是PLC的地址对不对?  那  下面的常量设置成6  和  9  和 10有什么区别?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