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算明白了!三菱QPLC通过CCLINK总线读取远程智能温度模块的运用!

楼主(2012-02-16):
先上两张设备图片 主站 和 几个远程I/O 以及远程智能模块,AJ65BT-64RD3
主站
1-4号站是AJ65BT-64RD3,后面跟6个32点的I/O远程模块
10-14号站是第二个AJ65BT-64RD3,后面跟了4个I/O远程模块
近拍图片
PLC的网络参数
主站网络参数
远程AJ65BT-64RD3在PLC中与控制模块的关系
因为2个智能模块分别占用了 1-4号站 和 10-14号站,所以PLC的读取地址是2E0 2E1 2E2 2E3 和308 309 30A 30B,
(为什么只读取这几个数据?后面的2E4 2E7 30C 30E为什么不读?因为这几个地址是16BIT的温度数据,
看图可以知道紧接这后面4个数据是32BIT的温度数据,读出来就不是除以10,要除以1000了!)
至于中间的地址2F0~2FE 300~307一共24个地址 被6个远程I/O模块所占用,1个站占用4个地址,智能模块占用4个站号16个地址,
所以第二格模块读取数据的地址是308开始,以上都是16进制数据格式,将其转换成10进制数据就可以和PLC中的数据对应起来,
2E0 2E1 2E2 2E3转换后就是736,737,738,739 308 309 30A 30B转换后就是776,777,778,779,
下载积分:+5(sport1988) 好贴!
下载积分:+10(ymmfa) 感谢分享
下载积分:+3(guochunyi) 感谢分享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楼主:
先看一下 Un Gn的数据范围
AJ65BT-64RD3对应的远程I/O信号列表
I/O控制AJ65BT-64RD3的效果
PLC的程序
接下来就是 PLC与HMI的对应了
下载积分:+5(gumeng) 支持原创!建议加精!
下载积分:+5(铭杰工控) 支持原创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A:
线路搞得蛮规范的,能不能把程序发出来看看,谢谢

网友B:
远程I/O跟智能模块样本有吗?我最近准备用远程I/O模拟量的模块,在三菱官网找了半天没找到样本

网友C:
高手,把资料上传上来让大家学习吧。

网友D:
应该是鬼子配的线吧

网友E:
高手;佩服;谢谢

网友F:
加上图纸和程序就是精华贴了。

网友G:
月泽的贴总是不错啊~收着以后学习用

网友H:
LZ能在公司接触的各种设备,并把这些资料分享给大家,谢谢
不断向前

网友H:
提一点建议,不妥之处请见谅,图片中使用的电子线是同色的对于维修时很麻烦的,使用多色有线号---线号是印在电线上的,如【宜科】的屏蔽线缆
不断向前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鬼子配的线吧

如果是鬼子配的线,也是假洋鬼子。

楼主的这个头像不如原来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I:

如果是鬼子配的线,也是假洋鬼子。

楼主的这个头像不如原来的。

建议楼主更换头像!

网友J:
呵呵,学习了!请问一下,在哪一个师傅懂进入Q系列的程序,在有加密的前提下!!

网友K:
能否传详细的资料!让学习下!拜谢了

网友L(2012-11-01):
说句实话,这套设备肯定是日本人做的,布局合理,走线很工整,而且各个部件都有标签,细节也做的很好!我虽然对日企没什么好感,但是每次看他们做的设备就不得不佩服!确实他们对待工作的态度值得学习,细节考虑的很周到!

网友M:
不错   在发个程序来那就是天衣无缝啦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网友N:
做的挺好       第二张图片好像有好多时间继电器  是干什么 用的?

网友O:
做的真不错!值得称赞!
这接线工真不错!
相互学习

网友P:
想问一下,你的第二张图片,远程I/O,你写的是X400和Y400,你用了X400,假设为输入32位,Y400输入也是32位,你用了Y1,2,3和X4,5,6,你确认这样写是对的、??
QQ:569456723

网友Q:
了解了,应该是鬼子做的。我们对技术不敌对,需要认真学习。切鬼子的设备也从没见过加密的。
没见过不等于没有(先声明)不要拍我砖头。

网友Q:
不明白这是用的什么东西?

网友R(2012-12-24):
方便学习和理解,谢谢楼主!

网友S:
值得学习借鉴。多谢分享!

网友T:
咱们厂里全是这些东西· ····看的我纠结的很·····支持哈楼主。。。。
运气与实力成正比

网友U:
加上图纸和程序就是精华贴了。也让我们这些新手学习

网友V:
这是小鬼子的手法~~

网友V:
引用 网友Q:
不明白这是用的什么东西?

若不是时间继电器的话   可能就是一个控制加热的东东

网友W:
什么贵重配的线啊。台湾仔 配线和鬼子的没啥区别。   台湾仔学鬼子的太多了,他们太崇拜日本了。

网友X:
引用 网友Q:
不明白这是用的什么东西?

PLC有定时器功能,但是系统上电才能工作!而有些控制回路是在上电之前要有定时器的,工艺不同!
qw172365283

网友Y:
引用 网友H:
提一点建议,不妥之处请见谅,图片中使用的电子线是同色的对于维修时很麻烦的,使用多色有线号---线号是印在电线上的,如【宜科】的屏蔽线缆

这种设备进输入输出模块之前还有其他的端子,一般这个地方是不需要动的,需要维修时去他的扩展接线端子那里维修就好了

网友Z:
高手,把资料上传上来让大家学习吧

网友AA:
顶,等待资料学习

网友AB:
楼主,求程序872103299@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