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变频器接380V电压

楼主(2012-02-16):
三相220V变频器接三相380V电压,会造成什么结果? 接上冒烟了都
主板那部分能烧坏?还是全都能烧坏呢? 日本的变频器!今天在店里遇到一个拿着烧坏的变频器找师傅修,拆开一看都烧黑了,板里面都用胶密封集成的看不到,所以问一下。
努力。

网友A:
难道你想搞破坏吗,接成380V的话每组输出电压上升1.79倍,可能会把部分稳压电路烧坏。

网友B:
电容先冒烟,也许损失不大,打开看

网友C:
好一点的变频,会有电压保护,跳闸,
柴华

网友D:
楼上的可能是已经烧坏了想问咋修吧、

网友E:
呵呵 好的变频器都有压敏保护,就是几个在RST处的像电容一样的东东。祝楼主好运 阿门

网友F:
国内很少有输入电源接3相220的呀。

网友G:
一般是电源部分先烧坏,拆开看看。

网友H:
看运气了

网友I:
答:会爆炸(电容器)烧坏电子元件和线路板。

网友J:
储能电解电容必爆,开关电源应也损坏,应该不算太严重。不足每个变频都有压敏保护,压敏保护在交流前端,一般只有雷击等高压才击穿后烧快熔从而得保护

网友K:
没有显示了

网友L:
很难说,这个情况也可能比炸机还要糟糕。

网友M:
这种情况一般只有IGBT是好的了 有的时候IGBT也能弄坏的 感觉没有修的价值了
学习是快乐的一件事!朋友是一生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