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科触摸屏一明一暗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02-16):
步科触摸屏一明一暗是怎么回事?大概闪烁一两秒。。电源量过又正常

网友A(2012-04-16):
什么型号的屏呢?是不是背光灯管的问题

网友B:
我用过的MT4522T也有这种问题,把程序重新下载后好了

网友C(2012-06-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