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PLC能够用PID,独立控制多组加热(PID调节独立控制多组加热器的讨论)

楼主(2012-02-16):
纠正一下:
各位大侠:
我想设计一台加热器,要独立控制4组加热棒,要用PID调节控制,
温度采集可以用温度模块(可采集N个当前温度),
三菱PLC只有Y0.Y1可用脉宽调制制输出,(好像脉宽调制指令在一个程序里还只能用一次)
有没有什么办法够实现,多次,多端口脉宽调制输出,或有其它的PLC能够实现多次,多端口脉宽调制输出?
请各位指导一下,谢谢
另:PID调节在一个程序里可以使用多次吗?

网友A:
想省钱可以看下信捷的测温模块,自带晶体管输出点

楼主:
关于成本不是什么问题,关键是要让领导觉得很高级,很复杂,
我想做成触摸彩屏的,看起来就很高档,
如要省钱的话,用几十块的温控器都有PID调节功能,一个控制一组,很简单,
但那样显不除我们有技能,领导看不起

网友B:
三菱的有带PID功能的指令直接写指令控制,加热用时计控制输出的占空比就可以,使用晶体管输出外加固态继电器就行。

QQ:84818626

网友C:
三菱Q系列啊

网友B:
FX2N以上的型号都有PID指令的,可以同时使用多个,没有限制。

QQ:84818626

网友D:
可以运用FX2N 和FX2N-4DA及FX2N-4AD模块构成控制系统。运用PID指令为中心进行编程,用FX2N-4AD检测炉膛温度再用FX2N-4DA控制每组模拟量的输出进行加热控制。只有这样温度才能构成闭环控制,温度实际值与设定值才不会有偏差。
下载积分:+2(sc511023) 热心助人

楼主:
追问一下,6楼
模拟量输出,如何控制固态继电器的通断时间,
固态继电器有24V的,(可用于20~28V)
我这样理解,你看可以吗,
PID调节出的值在变化,它有值可以反应到模拟量输出上,
如摸拟量大于20V,固态继电器接通,如小于是20V,固态继电器断开
但这样设计的话,固态继电器是不是很容易烧坏,并且PID调节就没什么效果,
等于是开关量控制了

楼主:
三楼的回答比较深,没有看懂,
回复5楼,我查了一下资料,PID调节应该是可以多次使用的,
但脉宽调制,好像只能用一次,
我要控制4组加热器,就要对4点输出进行脉宽调制,不知道行不行,
另:4楼回复用Q系列,PLC,不知Q系列的能不能用多次脉宽调制指令,有几点高速响应输出,我要研究一下.
很感谢大家的热心帮助,谢谢,我再研究一下,

网友B:
占空比就是在一定的时间周期,有多少时间是ON,有多少时间是OFF,你只要用PID控制这个值就可以达到你需要控制的效果,例如值为200代表2秒,PID运算的输出值为80,就是说固态有0.8秒是通的,其余时间都是断开的,在下个2秒周期重复。
下载积分:+2(sc511023)

QQ:84818626

网友B:
还有使用脉宽输出对于加热来说不太实用,固态的响应时间都没有这么高。

QQ:84818626

楼主:
回复10楼:
你看可以这样理解吗?
打开PID调节上限值(假如5000),PID调节参数中可设置.
在PID调节程序中MOV传入D122(上限值数据寄存器),
PID调节如下:
PID D10 D20 D100 D150
D10 目标值
D20 当前值
D100~D125 PID调节参数
D150 PID调节输出值
假控制周期为50MS,5000/50=100倍率,
利用运算D122(5000)/100=D200(50MS),
PID输出(D150)为2000,利用运算D150(2000)/100=D201(20MS)
利用开始控制按钮X10 输出Y10(用于控制SSR),T200,T201.
T201时间到,断开Y10
T200时间到时,断开Y10,T200,T201
T200断开后,Y10.T200,T201再得电
重复
指令表如下:
LD X10
OR M10
ANI X11
OUT M10
LD M10
ANI T200
OUT T200 D200
OUT T201 D201
ANI T201
OUT Y10
END
这样又有一个小问题,D201的值一直在变化,是否会影响定时器,
那么,利用T200的下降沿,将D201传入 D202,上面的D201就变成了D202
指令表如下:
LD X10
OR M10
ANI X11
OUT M10
LD M10
ANI T200
OUT T200 D200
OUT T201 D202
ANI T201
OUT Y10
ANF T200
MOV D201 D202
END
请你确认一下,这样行吗?

网友B:
加热控制用不50MS这么短的控制周期,一般都是在1秒到3秒左右,这些都要看你的系统特性,不是控制周期越快温度就会越稳定的。还有PID的采样周期和控制输出周期要一致才行。

QQ:84818626

楼主:
回复rockyhuo :
感谢你的解答,我已明白了,应该能够达到控制要求,具体参数会在调试时再进行修改.

网友B:
若是PID运行不符合你的要求,还可以自己写PID的程序。

QQ:84818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