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PLC PROG-E灯闪烁障

楼主(2012-02-16):
各位工控好友:
你们好,昨天我厂一台结晶机由于外部一传感器短路造成一Fx2n-80mrPLC电源模块冒烟烧坏。我随及找到一块与之匹配的电源块,更换后通电,PROG-E灯在闪烁,我清除了内存后,重新下载了新程序,PLC还是经常出现PROG-E灯闪烁的现象,请问各位大侠,这到底是哪里的问题?PLC硬件会不会有问题?谢谢!

网友A:
如果你已经清除过PLC,并且写个简单程序去测试一下PLC,而PLC仍然报PROG-E灯闪烁,那PLC损坏的可能性就很大了,

网友B:
"传感器短路造成一Fx2n-80mrPLC电源模块冒烟烧坏"请问你的是直接和PLC连接发么,要是那PLC损坏的可能性就很大

网友C:
plc硬件坏了!

网友D:
外部传感器还造成PLC电源模块坏。厉害呀。

网友E:
PROG-E灯闪烁障,应该先利用GX软件里PLC诊断功能,看是否能发现是何处程序出错以及出错代码,然后查找PLC手册,找出对应原因。根据你说的情况,若程序没有什么错误,预测可能的原因之一是PLC的程序存储器出现了问题,应该更换。

网友E:
在诊断时,应先把PLC的输入COM和输出的所有COM1~COM5断开,防止其他故障混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