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DEVELOPER-8安装问题

楼主(2012-02-17):
GX-DEVELOPER-8在WIN7环境下安装,到安装共通部件时出现:
C:\windows\TEMP\EZGOTREGC.EXE ERROR
ERROR calling class installer register
点确定后出现:
failed trying to install the driver
这个是什么问题?对使用有没有关系,请各位大哥指教一二。
请保护接地

网友A:
你卸载后重新试一下

网友B:
把老的彻底清理;重新安装

网友C:
残留没有卸载完全~导致第二次安装也不完全

网友D:
清除干净,在安装

网友E:
在控制面板里卸掉以前安装的GX Developer
你可以在开始菜单中的运行中输入“Regedit”就可以打开了。
进入注册表,删除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TSUBISHI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TSUBISHI
关闭所有的杀毒软件,防火墙
这两种软件会影响安装程序的读写文件,先关闭掉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