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相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2-02-17):
我现在要一台可以先正转,在刹车停止。然后反转,在刹车停止。如此循环。还要调速,请问各位高手电机怎
么选型?是220V的。急盼回答!谢谢!

网友A:
一般的220V调速电机就可以满足你的需求,自带调速器

网友B:
呵呵呵你要的就是一个 洗衣机 不过是带调速的。想想是不是。

网友C:
呵呵,洗衣机也用这个就有点半浪费吧

网友D:
一般的220V调速电机就可以满足你的需求,自带调速器
大家才是真的好

网友E:
可以采用单相电机带直流刹车的,然后选用调速器,用调速器的自身端子控制正反转,然后用调速器的启动讯号中转为刹车的电源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