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旋转臂走不准!?

楼主(2012-02-17):
请教大家指导下,我用FX3U PLC 控制一个伺服做一个旋转臂,90度来回旋转动作。 动作简化如下,
回原点-逆90度-停5秒-顺90度-停5秒。。。。
如此循环
有人建议在90度位置装个传感器,请问这个传感器起什么作用,程序可以简单的说下怎么做吗(原来是走多了就走不准,走2、3个循环还算准的)。定位用的是 DDRVI K9000 K2000 Y0 Y4语句。

网友A:
可以理解为极限开关!

网友B:
也可以是定位吧!

网友C:
左右的极限开关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是做极限作用,并不是换向的,你这个指令可以做到,也可以用脉冲输出指令,监控特殊D里面的数值,也可以通过你的伺服里面的电子齿轮确定好你的,脉冲当量后,确定你的90度的脉冲量,那样就不会有问题了,只要你的机械部分精度满足,伺服电器的精度是绝对没有问题的,用脉冲输出指令,确定好定量的脉冲数,和脉冲频率,那样用执行完成标志的M作为定时的触发,延时5秒后 继续出发脉冲输出,前提就是给伺服一个换向的,信号就可以了,我感觉这样没有问题的,你试试吧。并且没有累积误差。伺服选用定位模式。希望能对你起到一点帮助。

网友D:
可以理解为极限开关
真奇怪,你吸进去了那么多的勇气,吐出来的却都是叹息

楼主:
请问90度位置开关设计应该怎么用,是碰到它就停?还是发9000个脉冲停后,碰到它让它做负9000脉冲的触发信号?

网友E:
开关当作极限位用,但这种旋转臂都和机械精度有关系,机械精度不好,就会出现定位不准的现象,在有就是和旋转速度、机械臂质量也有关系,速度越快,机械惯性就越大,因此在设计时还应考虑加减速的问题

楼主:
极限开关?程序上怎么写
x10
l---l/l---ddrvi k9000 k2000 y0 y4---l
是上面的X10这样的用法吗(这样是减速停止?)

网友F:
造成的原因有很多;
1.PLC 发给伺服电机的脉冲数有丢失.
2.机械结构本身精度不够
3.伺服电机停止时速度高,过冲现象

网友G:
是的;3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H:
看到这样的讨论,很受教,因为有大家无私指导,我们新人才能成长的更快。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