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与FX2N连接问题

楼主(2012-02-17):
GT1275-VNBA与FX2N系列PLC连接,使用FX2N-RS485-BD但不知道连接电路图,求助各位大虾帮帮忙,有没有连接电路图!万分感谢!!

网友A:
1275能直接和2N的485链接吗?好像不能哦 直接链接的 不是这个型号哦 再说你用232不行吗

楼主:
是的,正常的是RS232或者RS422,但是确实可以用RS485进行连接,我看别人用过,但是不知道如何管脚图定义,所以没有办法进行调试。

网友B:
建议下面的的连接方法:-

网友C:
485是另外加上去的

网友D:
有谁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