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线和PLC连接不上

楼主(2012-02-17):
原先我用旧版免安装编程软件三菱FX的,之前一直用的好好的,突然有一次在用的时候突然断电,重启后就怎么都连接不上了,后我用GX编程软件就可以连接的上了,用的都是同一条数据线,同一台电脑,这是为什么啊?????
哪位大师帮帮忙忙啊,谢谢

网友A:
你旧的编程软件已被破坏

楼主:
重新装个软件还能用吗,谁有旧版本的给我发个啊,谢谢

网友B:
如果是USB转串口的话 可能是端口设置变化了
学习是快乐的一件事!朋友是一生福!

网友C:
本网站有旧版的三菱编程软件,请你仔细搜索一下。

网友D:
端口被占用

网友E:
检查提示;一般是com口变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