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干扰

楼主(2012-02-17):
现6个 Q61P 在同一回路上, 出现了干扰,接了地线干扰照样!
将PLC电断了,干扰就消失了,请问能断定为何产生干扰呢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A:
每一个屏蔽接地

网友B:
将PLC前端进线电源加电源滤波器,每个PLC加隔离模块。

网友C:
屏蔽线都接地,如屏蔽接地了楼主的干扰可能是来源于电源没有接地或者不严谨,是电源接地或者像楼上所说加电源滤波器,看情况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