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绝对值单圈编码器在测量420度的角度

楼主(2012-02-17):
最近要做一个工程,要用绝对值单圈编码器在测量420度的角度,在程序里应该怎么写。

网友A:
必须要绝对值吗? 增量的不能满足吗?详细说说你的工程好吗?我感觉你想用编码器来测量,执行机构的角度,用增量的就能满足。

网友B:
用增量的来测量不好用,原因是上位机容易出现漏计或多计脉冲的现象,如果精度要求不是很高的话,也许可以,如果数度高的话,就不容易了,打个比方,假设在420 时的脉冲数应该是1200个,这时就有可能出现三种情况,多计、少计、正好,这个多计或少计的数量又不是一个定值,这时就比较麻烦了,如何较正这个差值?差值来原主要有机械的窜动、机械的震动、增量式编码器本身的误差

楼主:
这个设备是开机的时候不能找零,要直接运转下去的,所以只能用绝对值编码器,要求是转到420度的时候执行动作,然后又从0度开始,绝对值编码器转一圈的脉冲是360度,在接下去就又从0脉冲开始,这样怎么计算420度?用的是光洋的TRD-MA512N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