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MEC是什么触摸屏文件

楼主(2012-02-17):
请教MEC是什么触摸屏文件。有知道的说一下多谢

网友A:
MCGS 昆仑通态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楼主:
谢谢1楼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