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PLC 输入端不好使

楼主(2012-02-17):
我有一台CPU226PLC新的,就调试了几次,输入灯都不亮了,没有一个点好使的。输出好用,输入M1,M2无电压,请问是怎么回事?我把内存也清过了!

网友A:
接线有没问题

网友B:
不知道你如何测量的。把1M/2M连接起来(如果输入电源为同一个电源等级),接线是以L+开始,经输入元件(开关、按钮、传感器等),到相应输入端口。

楼主:
接线肯定没问题,不要把问题想的太菜

网友C:
如果使用的是PLC本身输出的直流电源,可能调试过程中被短路过已损坏,测量一下输出电压,如真使用个外部电源试验一下,输入端一般不易损坏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网友D:
M1,M2无电压
是不能用你说不好使可是能是输入接线的问题

网友E:
M L 要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