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咨询一下关于汽车发电机的问题吧

楼主(2012-02-18):
对于车用发电机,当转速提高的时候处于发电状态,那转速低的时候是什么状态那?难道是维持状态吗?那转速是多少的时候处于临界状态?就是再提高一点转速就充电低一点就维持?谢谢!!
jxh668

网友A:
有一个调节器控制,不用你操心

网友B:
放心,绝对有开关稳压控制

网友C:
你说的是永磁发电机是靠转数来维持电压,转数高电压高(现在只有抵挡农用车用),现在汽车都是交流发电机,发出的是交流电,靠整流,所谓的5管7管9管机,就指的是整流用的2极管得个数,他的稳压原理是,靠电瓶来给发电机励磁,励磁的电压决定发电机的电压,励磁电压受发电机输出电压反馈控制,稳定在24V
锁螺丝机

网友D:
转速高低都发电,电流大小不同

网友E:
转速高低都在发电,速度高电压高,速度低电压低,但输出到电池是经过稳压整流的。

网友F:
请看本论坛“懂电子的师傅,进来给讲讲?” 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