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3伺服

楼主(2012-02-18):
各位大侠们,请帮忙解决,J3伺服驱动器的电子齿轮比PA06数字条不到35536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不理解你的问题,PA06设置范围=1到65535

楼主:
是65535设定不了

网友B:
为什么要调那么大,你不是就要一个比例吗,自己好好想想,J3好像用十六进换算的吧,
南科自动化设备维修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