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18):
大家帮忙看下这个图纸中,其中三个标注后面多个d10,a11,f7分别是什么意思啊?

不好意思!图纸在三楼

谢谢各位!百度了一个绿色工差查询软件,在16楼有需要的看看!

再请教个问题:一个关于proe标注尺寸与实际尺寸的比例关系的问题:
当PRO/E工程图上设的全局比例不是1:1的时候,比如说设为1:2的时候,图上有一条线标注为100mm,这个100mm是实际尺寸吗?人家在加工的时候是要做成100mm还是100X2=200mm呢?请大家指教一下,谢谢!

楼主:
新贴加不了图纸,图纸在这里补上

网友A:
我咋看不见图呢?

楼主:
其中三个标注后面多个d10,a11,f7分别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公差等级 a d f 是间隙配合

网友B:
楼上正解,有表格可查具体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差等级 a d f 是间隙配合

那后面的数值是什么意思?请详细的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后面的数值是什么意思?请详细的解释一下,谢谢!

下午来吧~下班回去吃饭咯 不好意思哈

网友C:
前面是基本尺寸呢,后面是公差等级,也就是可允许的误差范围,具体可以查表。

网友A:
楼上说的没错~尼古拉斯.凯奇 大爱啊

楼主:
d10,a11,f7分别是间隙配合10,11,7微米吗?

网友D:
不是10,11,7微米,具体的数值是要对应基本尺寸查表的.

网友D:
上表的偏差尺寸单位为um

网友E:
看来我们搞工控的机械底子也不懒!

楼主:
谢谢各位!百度了一个绿色工差查询软件,有需要的看看!

楼主(2012-03-22):
再请教个问题:一个关于proe标注尺寸与实际尺寸的比例关系的问题:
当PRO/E工程图上设的全局比例不是1:1的时候,比如说设为1:2的时候,图上有一条线标注为100mm,这个100mm是实际尺寸吗?人家在加工的时候是要做成100mm还是100X2=200mm呢?请大家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F:
机械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