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们给看看。谢谢威纶触摸屏中的读取地址与三菱plc不同,如何处理??

楼主(2012-02-18):
如图,三菱计时器软元件T没在列表中,只有TV,该如何处理。CV CV2 SD又是什么软元件啊?原来没用过威纶的屏。

网友A:
T就是TV请看说明手册

楼主:
是威纶通的手册吗?还有,是不是三菱plc程序中用计时元件T直接可以用威纶的TV元件代替啊?应该是间接使用吧?三菱触摸屏编程软件中,相应的软元件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