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的USB鼠标失去控制或无法正常运作

楼主(2012-02-18):
电脑连接到QCPU通过USB。在在线监测时,电脑的USB鼠标失去控制或无法正常运作。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A:
笔记本主板对于USB端口供电不足。

网友B:
笔记本主板原因,电源适配器原因,都会引起你的那种情况。已经处理过这类问题了。

网友C:
也许是你的鼠标线断了,我的鼠标就经常有这种问题,检查下你的鼠标线是否接触不好。

网友D:
试试装一下USB驱动

网友E:
换一个鼠标试一试

网友F:
饿地个大神。。。我的笔记本也是这情况啊。换几个鼠标了。换这用。。。过个几天再换回去。又能用。。我汗。。。纠结
QQ76214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