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plc供电方式分直流和交流,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2-02-18):
如题,西门子200plc供电方式分直流和交流,直流cpu和交流CPU有什么区别啊 输入输出或者其他方面的

网友A:
区别就是PLC的内部电路结构不一样,交流电路和直流电路的区别。
对你使用没什么影响,看你使用场合和安全性能考虑。

网友B:
支持楼上说法

网友C:
没什么区别,一样用,看你的使用情况

网友D:
直流24V是它的工作电源,交流220V供电型的是PLC模块里有24V开关稳压电源,24V直流供电型的则没此电路,需要外供2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