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压供水中变频泵的切换

楼主(2012-02-18):
在恒压供水中,如果变频泵在最高频率运行时,是不是在单位时间内变送器反馈的信号达不到压力设定值,变频泵切换工频运行,变频器去启动另一备用泵

网友A:
不是吧!有图么、?

网友B:
应该不是,达不到压力,应该直接启动备用泵

网友C:
控制器和PLC两种控制方式

网友D:
这要看设计者的思路。我想你的情况应是:1#泵变频全速的时候在某一规定时间内还达不到设定压力,这时1#转工频,变频再去启动2#泵,

网友E:
你的思路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