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电流问题

楼主(2012-02-18):
一个三相塑壳式断路器,再接三个空气开关,每个空气开关带一个变频器,每个变频带一个电机,
测三个电机的电流,加起来得到的总电流,
测三相塑壳式断路器进线的电流,得到的电流,
二者的电流相差很大,至少差2倍,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你测的时候,变频器的输出频率是多少,是工频50赫兹吗? 频率不一样,电流不一样的
变频器的原理就是 交---直---交
然后按照频压曲线调速,所以你得把条件一致的时候,才能比较大小

网友B:
工频被变频,频率变了,电流也变了。

网友C:
你测的都是都是进线电流吗
变频器前后的电流有差别的
根据功率
前电压380
后根据频率边

网友D:
测量INV的电流是再变频器的进线端加装互感器,这样才是电机实际的做功,功率

网友E:
功率还是一样的,电流大的电压就低了,

网友F:
变频器输出的是高频脉冲交流电,有一些品牌变频器测量电流不准确的

网友G:
是的1楼正确

网友H:
变频器的输出是经过调压的。

网友I:
变频器的输入和输出电流是不一样的,在矢量输出时低速电流大高速电流大。

网友J:
功率=电压*电流 变频一般在0HZ到工频之间! 电流也就比工频时的电流小
每天一点点

网友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