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18):
请教下各位师傅怎么在屏上不能显示D100里面的值,37W2屏,FX1SPLC,程序如图,通讯没问题,D100设置的为32位显示格式

网友A:
直接读取C251的值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读取C251的值不就可以了

我直接传C251到D100里面也是不显示,是不是有专用指令,但手册上也找不到

网友B:
C251是高速计数器,占用X0和X1,你外部接线对吗?

网友C:
先监视 程序里面  可以看到数值不?

程序 可以看见,就查查触摸屏这边。

程序里面都看不见,还是先查查 高速计数器!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C251是高速计数器,占用X0和X1,你外部接线对吗?

谢谢,外部X0X1接的编码器AB相没错,程序监控D100都有数值变化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监视 程序里面  可以看到数值不?

程序 可以看见,就查查触摸屏这边。

程序里面都看不见,还是先查查 高速计数器!

程序里有显示C251的值 ,不知怎么回事,通讯也没问题,放按钮可以控制输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C251是高速计数器,占用X0和X1,你外部接线对吗?

老大你头像换了啊,还是以前那个头你稳当点,
是不是有什么专用指令

网友D: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如何解决的?
是不是这个高速计数的数据 你用屏未必可以记录

网友A:
你屏上D100设置是双字格式显示,通讯也没问题,程序也正常运行有数据产生,常理来说是没有问题的,不知道楼主D100数据寄存器显示的字体是不是选择过大而无法显示呢?

网友A:
如果屏上D100寄存器什么也没有显示一片空白,说明字体选择不合适,无法显示,当前是什么情况?是一直显示0还是一片空白?
  • 下载积分:+1(waitfor) 热心助人
  • 对不起是一种真诚,没关系是一种风度。如果你付出了真诚,却得不到风度,那只能说明对方的无知与粗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如何解决的?
    是不是这个高速计数的数据 你用屏未必可以记录

    谢谢,字体颜色问题已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屏上D100寄存器什么也没有显示一片空白,说明字体选择不合适,无法显示,当前是什么情况?是一直显示0还是一片空白?
还是10楼说到点了,再看看确实是颜色没配合好,选绿底但是在下下去根本不是绿的,本来是显示了就是一个颜色 看不出来

网友E:
你把你的D100换一个试一试,或者你的程序在另一个地方KO为D100

网友F:
解决了真痛快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