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电路该怎样实现

楼主(2012-02-19):
在不同的两个地方,分别有两个接近开关,检测有无金属罐通过,两个接近开关一个为NPN常开输出,另一个为NPN常闭输出,只用当两个接近开关都检测到有金属罐通过是,才有一个气缸动作,这个气缸有一个直流24v的二位三通电磁阀控制,当两个接近开关,只有一个有检测到,或两个都没检测到时气缸都不动作的,我知道,这样的功能用PLC很容易实现,但现在是不用PLC,用其他电路能实现这样的功能吗,但一个这样功能,就用PLC,不划算啦,请教师傅们,这样的电路该怎样实现呢

网友A:
这个本来也不用PLC的,只要两个中间继电器组合一下就可以了
两个继电器都动作,电磁阀才得电。

网友B:
一个光电开关感应到信号时,一个小型继电器自锁,另外一只光电开关感应到信号时,另外的小型继电器自锁,气缸电磁阀的线圈接电源线接在两个继电器常开上并且上串联上,检测完毕后断开两只继电器线圈的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C:
中间继电器转接 两个继电器每组的常开点串联 在 阀的线圈上就行了
应该不复杂吧

网友D:
用中间继电器就可以做到啊!是串联的

楼主:
豁然开朗了,谢谢大侠们

网友E:
一语道破天机

网友F:
哈哈,其实把两个常开窜联就行了嘛。

网友G:
哇 看来也是毕业没多久的

网友H:
子细动脑想一下不就有了。

网友I:
用继电器做个异或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J:
为什么不用两个一样的接近开关呢,还容易。

网友K:
高科技啊

网友L:
用中间继电器控制,很简单的啊

网友M:
用光电开光串联就可以也就是与的关系
神鹰

网友N:
这个不是很难吧,自己细想一下就行了

网友O:
学习一下逻辑电路

网友P(2012-03-22):
学习下
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u/3043076594

网友Q:
hehe ,楼上的各位都很热心

网友R:
参考一下这个电路

网友S:
很方便的;楼上的师傅们都正确;plc的梯形图是基本的线路图转化过来的;没有plc以前;再麻烦复杂的控制是继电器;时间继电器;等等实现的;像1962年人造卫星上天;当时没有plc.同样成功的;

网友T:
使用两个常开的接近开关,两个继电器触点窜连就OK了。
做电磁节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