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x1n 40mt可变脉冲plsv指令的求助

楼主(2012-02-19):
有台设备要用到2轴输出,plc用fx1n,dplsv用到两次。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各位大侠——1:plsv能用几次;2:用dplsv d100 y0 y4 ,dplsv d105 y1 y5 指令是否还占用了y2和y3输出端子〔因为我40mt的输出用完,想用y2 y3驱动电磁阀〕;3:回原点指令zrn有没有使用次数限制。
希望大侠们3个问题给于回答,先谢谢大家了!
學無止境

网友A:
看你是不用脉冲+方向
下载积分:+5(萧风) 热心助人

网友B:
y2和y3没有占用 Y0 Y1是轴输出 Y4 Y5是反转信号 Y2Y3是空点 知道吗
下载积分:+5(萧风) 热心助人

楼主:
自己顶一下。楼上两位的先谢一下你们的回复!
學無止境

网友C:
Y2Y3没有被占用,你可用使用。
下载积分:+5(萧风) 只回答了一个问题

楼主:
是3个问题,还有没有更确切的答案.
學無止境

网友D:
1.plsv没次数限制,但在同一时刻内只能接通一个
2.Y2,Y3没被占用
3.ZRN没次数限制,但在同一时刻内只能接通一个
还有一点不明白,用plsv指令驱动y0的同时能不能再用plsv指令驱动y1.还有两轴能不能同一时间时用zrn回原点指令原点?(我的意思是plsv和zrn同一时间用于驱动两轴y0.y1)
下载积分:+5(萧风) 热心助人

网友E:
回答1:该指令在同一个程序里多次使用 但该指令在同一个程序里不能同时两个或两个以上同时动作 2:在你的程序里该指令只占用了Y0(脉冲)Y4(方向)Y1(脉冲)Y5(方向)Y2Y3没有被占用 3:跟第一个问题一样
下载积分:+5(萧风)

网友E:
当然可以同时用于同一个指令驱动不同的点(Y0 Y1)
下载积分:+5(萧风)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