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的问题

楼主(2012-02-19):
各位大侠:
小弟有礼了,我碰到一个问题,我以前一直都是使用三菱PLC,今天我维修一台设备时,发现设备里面是欧姆龙的PLC,我下载了软件后,也能和PLC通信,就是看不到程序,该怎样解决?请大虾帮帮忙,谢谢

网友A:
其实有些问题很复杂,三言两语说不清。有些问题也很简单,值=只不过就是描述不清楚。让别人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
。你这个问题最大的可能性就是程序被加密了(就是大伙说的欧姆龙有隐藏程序的功能,其实就是加了个密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