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运用在高速下的办法

楼主(2012-02-19):
中间继电器不能用在高速的条件下,这是总所周知的,那有什么样的继电器能运用在高速场合下,1s内动作个5,6次,至少要达到这个要求,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继电器,有的话,大伙给我说说是什么型号,我去了解下。谢谢了

网友A:
小型继电器都达不到。欧姆龙MY2才 18000次/h, 5次/s

网友B:
这么快的动作频率,如果是用在感性负载的话,估计触点也很快玩完。

楼主:
不知电子式继电器能不能到到,像图中的电子式继电器不知能不能工作在高速条件下

网友C:
光电耦合式的可以考虑下,无触点的

网友D:
这样的继电器能用多久啊

网友E:
用固态继电器吧

网友F:
如果你的继电器要求多的话,你就直接用PLC吧,软元件,用的也方便。触点的买组不了你的要求,固态继电器触点数量不知够不够你用,

网友G:
如果是24v 小电流 就用PLC
若果是 小电压驱动大电压 就用固态吧

网友B:
楼主是否可以说一下为什么需要这样快的动作要求。或许可以从控制思路下手。

网友H:
建议固态继电器

网友I:
用固态继电器啊。

网友J:
固态继电器可以解决

网友K:
如果是驱动直流负载用放大版

网友L:
用固态继电器的可以不
jxh668

网友M:
没有这样用的

网友N:
别的不说,光吸合的声音就够吵人了

网友O:
考虑固态的吧,机械式的坏的快。

网友P:
能不能用接近开关等等

网友Q:
固态继电器,晶体管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