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S7-300块的应用问题

楼主(2012-02-19):
最近看一程序时发现:标准库中的FC105块是被保护的,无法看到内容,而且在OB1等块中也没有调用该块,既然没有调用它,为何又要生成该块?请高手赐教谢谢!!不胜感激!!

网友A:
可能在别的块中调用了它,你可以通过交叉引用看看哪里有调用,没有的话就可以删了。

网友B:
其他的块里有可能是用到了,如果没有用到,也有可能是开始写的时候用了,后来觉得没必要用,又把程序里的块删了,但是左边FC块下面还是会显示的!

网友C:
我给你发一个块解锁软件

网友C:
块解锁软件在这里
S7 Blocks Unlock.z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