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马达无故停止

楼主(2012-02-19):
]今天试了一台三菱的伺服马达,用的是FX3U PLC控制马达运转,指令为DDRVI K-999999 K15000 Y0 Y4。马达运行一分多钟后停止,无异常,多次实验,都是无故停止。
请各位高手指教下,谢谢!

网友A:
你把程序监控下! 顺便加上报错特殊辅助继电器看看!

网友B:
指令为DDRVI K-999999 K15000 Y0 Y4。马达运行后停止
一分多钟脉冲已经发完了,电机当然会停

网友C:
2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D:
呵呵,2楼的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E:
命令没有了,当然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