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MRON驱动安装的问题

楼主(2012-02-20):
今天调试(PLC是CP1H)!!CP1H的驱动怎么都装不好!杀毒软件关了!
编程软件卸载从新安装了!电脑也从启了!能想到的办法都用了还是不行!
后换同事的电脑安装成功!(一样的编程软件,一样的驱动)
哪位大侠能帮忙解决下!现在还在用同事的电脑调试!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我把软件全部卸载后,按照安装指示重装就OK了!

楼主:
我也试了啊 编程软件卸载了还是不行
准备回去了从装系统 试下
希望知道原因的大侠指点下

网友B:
如果编程软件没有问题,那就考虑换系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