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仿真问题

楼主(2012-02-20):
GT Designer2 编辑 的触摸屏程序需要仿真,怎样才能做到,用GT Simulator2为什么不行拉,请高手指点。
!!!

网友A:
请问楼主的三菱PLC编程和仿真软件安装并运行起来木有??GT Simulator2要跟三菱PLC仿真软件一起用的,或者不用PLC仿真软件,直接连在PLC上仿真

网友B:
也要设置通讯格式

网友C:
高手到处是

网友D:
也要设置通讯格式
真奇怪,你吸进去了那么多的勇气,吐出来的却都是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