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楼主(2012-02-20):
我是新手刚刚开始学习, 三菱plc的编程手册我应该下载哪一类型和方面的在哪里下?

网友A:
在本站查找

网友B:
就在本站工控下载里啊。

网友C:
本站或者官网上去找,都有的。
创造美好未来……

网友D:
8.86的呗 顺带下个GT-Designer3

网友E:
就是8.86和GT-Designer3的手册了 前者先下FX系列的就好了。至于GX Simulator-6等差不多了再看。
我也是新手,不知道对不。共同学习,还有多看看高手们的经验贴。家园说的很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