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设备漏电的问题,求解脱

楼主(2012-02-20):
新做的小机器,有三相电动机配合一个三相的风扇,另外还有个三相的电泵(排除了控制板上的单相电路漏电的可能)。今天发现机器金属上能测到41V交流电压,个人觉得是不是感应电压!!!请问各位大神 这个如何处理呢!

网友A:
接根地线

网友B:
电机接地处理
学习是快乐的一件事!朋友是一生福!

网友C:
这电压打到人还是很疼的吧! 是不是哪个绝缘性不行了!

楼主:
很奇怪 之前做过很多类似的机器从来没有这情况
学艺不精啊!!

网友D:
你可以做个试验,在1A的熔断器两端接上线,一端接在零线上一端接在设备外壳上,看熔断器是否烧断。
如果烧断就是漏电,没烧断就是感应电。

网友E:
建议采用三相五线制,所有该接地的都接地,另外开关电源L 接火线,N接地线,应该是开关电源漏电
承接PLC,Labview 项目开发,QQ:401872327

网友F:
接地线,这种情况一般是用电器的绝缘电阻差造成的。

楼主:
下午搞定了,不是感应电。
外壳对三相电S线 电压偏低,顺藤摸瓜,发现时三相风扇有一相线皮被压住了有轻微破损。
感谢各位大神和给力的老同事 哈哈

网友G:
线皮坏了就41伏,不是这种漏电,空气潮吧

网友H:
做电器一定要细心啊

网友I:
线破了就不是交流41V,肯定还有其它的问题,请仔细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