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系列 PLC 时间设置

楼主(2012-02-20):
能否在三菱PLC中设置到某年某月某日PLC自动停止运行???

网友A:
可以的,你把年、月、日、时间分别输出个辅助继电器,只要到时间这个辅助继电器工作,程序自动停止就是了,不过最好别做这样的手脚,太容易看出来了!被人家看出来也不好!

网友B:
用时间比较 D8018 年修改
D8017 月修改
D8016 日修改
D8015 小时修改
D8014 分修改
D8013 秒修改
D8019 星期修改0---6=星期日---星期六

网友C:
这个很简单啦,看楼上的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