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20):
编写一段程序后,无法正常变换,变换菜单中只有第一个和第四个选项可以用,中间的两个不能用,正常是不是这四个选项应全能用啊,为什么我这用不了呢,安装完软件以后也没做什么特殊设置啊,编完程序就无法变化了,那位高手帮我解答一下啊!
Stronger

网友A:
对于一般的操作,第一个(F4)变换已经足够了~
对于不能成功的变换,则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楼主:
我想用第二个全部变换那个,因为用第一个变换后,原来的程序都没有了,
Stronger

楼主:
有没有哪位可以帮我解决一下啊?
Stronger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用第一个变换后,原来的程序都没有了,

这可能是编辑的程序出错,或操作出错???
程序很简单啊,就是一个输入X0,一个输出Y0。变换后程序就没有了,后来在工具-选项里改了一下“变换后不写入PLC”,就能正常变换了,但是变换菜单中的第三项“全部变换”还是用不了!我也没连接PLC实际运行,不知道我现在这种变换后的程序,能不能再PLC中运行呢?

网友B:
超过plc型号的范围
我用的是Q系列的新型号,Q04UDEHCPU,编程软件也是最新版的,在现在PLC型号时没有完全一样的,只有一个和上述型号很接近的一个型号Q04UDH,就是型号中少了一个E,要是因为型号不对的话,那就没法编程啦,我买的是Q04UDEHCPU啊!

网友C:
可以在选项那里看看设置!
设置了一下,现在能变换了,但是第三项“全部变化”还是用不了啊!不知道这样变换的程序在PLC中能正常运行吗?现在柜子没装完,设备还没到货,实验不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