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编程电缆问题

楼主(2012-02-20):
求助各位朋友USB转9针公串口编程电缆是什么型号,在广州哪里有买?大概多少钱左右?谢谢

网友A:
10元钱以内,一般电子城就有,另外淘宝上也有啊。

网友B:
电脑城里多得很。现在的还是免驱动的。

网友C:
USB转R232. 14元人民币。淘宝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我买了一条可用不了啊

网友D:
我的是自己掏钱,大约6年以前吧,210大洋,可以长时间在线监控,到现在,还没有遇到不能连接的情况。HMI,PLC,伺服,变频器等。

网友E:
驱动程序必须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