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20):
工控领域的大哥大仙们:有懂高周波机的吗?最近搞这个门道。以前没有接触过,请大仙们多指教。

网友A:
以前有用过  文具行业

网友B:
大型电磁炉   你想了解什么?

网友C:
热处理设备

网友D:
高周波机是不是就是中频炉,我也不太清楚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呵呵,我接触过高周波,跟一般的电控完全不一样,就是将380V的电压转换成几十千伏的高压,然后呢整流滤波,通过高频振荡管,输出高频,来加热,模具一般是铜模,只要有灰尘,就会打火,很危险的,而且辐射相当的大。可以将周围几米远的日光灯管点亮,周围的电网都会受到干扰

这么恐怖?不见得吧  。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呵呵,我接触过高周波,跟一般的电控完全不一样,就是将380V的电压转换成几十千伏的高压,然后呢整流滤波,通过高频振荡管,输出高频,来加热,模具一般是铜模,只要有灰尘,就会打火,很危险的,而且辐射相当的大。可以将周围几米远的日光灯管点亮,周围的电网都会受到干扰

是你的机器电磁屏蔽没做好

网友G:
在2011年电子报的14期有这方面的维修资料。截个图传上来。
附件: 2012022109592968.zip (611 K) 下载次数:58
jxh668

网友H:
高周波机
台湾人的叫法
大陆叫高频机

楼主:
谢谢大仙顶!是做热处理的 主要用于焊接PVC材料的  ,知道的大写能不能提供些资料。我将感激不尽。

网友I:
引用 网友B:

这么恐怖?不见得吧  。

你还别说高周波还真就这么危险,我是亲眼看到有人被电弧给烧伤了。

网友J:
早期是用电子管的,电压是很高的,现在用IGBT、MOS模块,电压没那么高,有金属物靠近加热区瞬间可以达到较高温度倒是真的。

网友H:
因为PVC塑料对热度传递没其他塑料好,而大多用高频机进行PVC塑料的焊接
原理是用高频高压击穿PVC塑料的绝缘而产生热量,将两片PVC塑料溶接在一起

网友K:
高频机现在在包装行业有些新用途
锁螺丝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J:
早期是用电子管的,电压是很高的,现在用IGBT、MOS模块,电压没那么高,有金属物靠近加热区瞬间可以达到较高温度倒是真的。
楼主高见 IGBT+CMOS或者是用可控硅控制,低电压,高频率,大电流。
高周波机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