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20):
如图所示的这一类继电器,一般用在什么场合,什么情况下才可以使用

网友A:
模块式的。或焊接在板上。

网友B:
负载比较小的情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载比较小的情况下。

上面不是有标16A,250v吗,那又是怎么回事

网友B:
你可以试试看16A它可以承受的了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试试看16A它可以承受的了不?

那这个16A,250V是表示什么呢?它的容量有多大?额定电流为多少?是无触点还是有触点的继电器?问题有点多,还望大侠给予答复,谢谢了?

网友C:
很普通的继电器,到处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普通的继电器,到处都有
那我的问题还请这位大侠帮忙回答

网友D:
16A是最大通过的电流量,250V是额定电压

网友E:
这种继电器主要应用与线路板直焊式安装的继电器而已,主要用于负荷功率较大的应用之处。线圈电压除了图示的DC24V,还有DC5V、DC12V等不同电压规格。因为继电器的触头开断距离较短,灭弧能力很差,不建议带感性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继电器主要应用与线路板直焊式安装的继电器而已,主要用于负荷功率较大的应用之处。线圈电压除了图示的DC24V,还有DC5V、DC12V等不同电压规格。因为继电器的触头开断距离较短,灭弧能力很差,不建议带感性负载
你抄袭小笨熊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16A是最大通过的电流量,250V是额定电压
那24v又会是什么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24v又会是什么呢
16A,250V是触点容量,可分断接通250V,16A的电流
24V是线圈电压

网友G:
插拔式继电器,一般有一个插座带信号灯,四个一组,16A/250V不知道代表什么,有一点可以肯定,触点电流不能大,带动一个小电磁阀几天就完蛋了。

网友H:
越看越迷糊,不知谁的是正解,前来学习一下。

楼主:
到底谁说的正确呢?看来还得找欧姆龙技术支持了

网友I:
线路板上用的,电流量有限制。OMRON样本上应该有介绍的。
创造美好未来……

网友J:
一般是焊接在电路板上的,普通温控里都有,只是控制电源电压不同而已

网友K:
一般在电路板上,如加工中心的火花机,注塑机,温控仪,等等。

网友L:
这种继电器是在线路板上用的比较多,比如说plc,温控仪里。16A,250V是触点容量,24V是线圈电压

网友M:
超小型继电器,一般用在电路板或仪表中,线圈电压DC24V,触点允许最大电流16A ~250V ,(不过这是理论上,实际没有的)

网友N:
在自动热水器里面有这个继电器

网友O:
呵呵,C200H-OC225 上面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P:
13楼说得很清楚了,负载电流小于16A就行了

网友Q:
1楼+2楼+1

网友R:
常用PCB上安装,也有相应的拨叉式底座配合使用的。
电控技术服务

网友S:
中间继电器,线圈直流24V,触电最大电流16A最大电压AC250V、

网友T:
PCB电路板上用,有触点

网友U:
这个是用在小的负载上的

网友V:
支持1楼的看法

网友W:
普通继电器的蒙面版,或者说换了个马夹而已,看他的小脚丫就知道了,楼主若想弄得更清楚,不妨干脆扒了他的皮

楼主:
引用 网友W:
普通继电器的蒙面版,或者说换了个马夹而已,看他的小脚丫就知道了,楼主若想弄得更清楚,不妨干脆扒了他的皮
是有扒了它的皮的冲动,嘿嘿

网友X:
同意13楼说法

网友Y:
引用 网友G:
插拔式继电器,一般有一个插座带信号灯,四个一组,16A/250V不知道代表什么,有一点可以肯定,触点电流不能大,带动一个小电磁阀几天就完蛋了。

16A的继电器驱动一个小电碰阀就会完蛋?也太夸张了吧。通常一个小电碰阀仅有几十至几百毫安的电流。

网友Z:
这种继电器与线路板直焊式安装的继电器

网友AA:
温控仪,时间制上用。电压线圈DC24V。触点分断16A以下,最大耐压250V。焊在线路板上。

网友AB:
线路板上用的一种继电器,它的电压是24V直流,可控制250V,16A的负载。

网友AC:
插拔式的固态继电器,一般控制电路里面用用,带负载肯定不行

网友AD:
我们的单片机上有,就是带电磁阀

网友AE(2012-03-21):
DC24V:是线圈的电压,16A250V:是经过继电器触点能承受的电压电流。
做电磁节能

网友AF:
一般PLC输出会用到,也有许多温控器也用,例如台达的一些温控器
wananjushi

网友AG:
用在控制交流小于16A220V的电路

网友AH:
线圈电压是直流24V,触点额定电压交流250v,最大电流16A欧姆龙小型继电器。一般用在电路控制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