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20):
         求解各位师傅:我们公司一台J2205印刷机的三菱a500变频器频繁显示故障代码E.0C2,此时刹车抱死,断开电源过一会又能正常开机工作,但还会再次出现同样故障。是变频器坏了吗?

网友A:
是变频器先报警刹车再抱死,还是刹车先抱死变频器再报警,这个顺序先捋清楚~

楼主:
电机正常,印刷机也正常,在无载荷时也会出故障(脱开电机传动皮带,电机空载)

网友B:
看故障代码解释就能找到问题

网友C:
恒速时过电流跳闸,1负荷是否有急速变化,2存在输出短路现象吗,3RS-485端子用电源是否发生短路

网友D:
参数没有调整好;斜坡

网友E(2012-05-07):
恒速时过电流跳闸:请参照说明书

网友F:
这些故障说明书上说的很清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