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正常,印刷机也正常,在无载荷时也会出故障

楼主(2012-02-20):
J2205印刷机的三菱a500变频器频繁显示故障代码E.0C2,此时刹车抱死,断开电源过一会又能正常开机工作,但还会再次出现同样故障。电机正常,印刷机也正常,在无载荷时也会出故障(脱开电机传动皮带,电机空载)

网友A:
什么故障,就这二句谁知道

网友B:
说详细点。

网友C:
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

网友D:
是软故障吧,有些电器元件接触不良了,查查吧!要不然就详细点,什么机什么部位?

楼主:
求解各位师傅:我们公司一台J2205印刷机的三菱a500变频器频繁显示故障代码E.0C2,此时刹车抱死,断开电源过一会又能正常开机工作,但还会再次出现同样故障。是变频器坏了吗?电机正常,印刷机也正常,在无载荷时也会出故障(脱开电机传动皮带,电机空载

网友E:
这种故障是减速中过电流,可以调参数弄好,调不好功率板出问题了。
南科自动化设备维修中心

网友F:
撒反对撒飞洒发放的施工方

网友G(2012-05-07):
加减速参数看看

网友H:
检查变频器看,电源啊,模块之类东西看看

网友I:
变频器有问题了!试试更改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