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西门子s7-200PLC的程序存在哪个IC里面的?

楼主(2012-02-20):
请问各位师傅:
西门子 s7-200PLC的通信口烧了,怎样把程序弄出来?
程序存在哪个IC里面的?可否将此IC焊到对应型号好的PLC上拷出来?

网友A:
程序放在24C开头的那个芯片上,这个芯片是八个角的,型号一样的话应该是可以的!
下载积分:+1(hb261783) 正确

网友B:
24c开头的那个芯片好像只是存储密码的吧?程序存在哪里呢?有待高手解答!

楼主:
有待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