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搞了很久都没搞清楚变频器是怎么用的,请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2012-02-20):
搞了很久都没搞懂变频器外面那个电路是怎样接的,是怎样可以变频的,希望高手可以指点一下,最好上个电路图,谢谢!

网友A:
楼主 同道中人啊。。。。。。。

网友B:
外围怎么接线,牵扯到的是如何使用的问题,和怎么变频的没关系,怎么变频牵扯到的是变频器的原理。
外围接线,因厂家品牌不同以及使用用途不同接线不同,一般的需要接
1.主电路,主电路进线接电源,主电路出线接电机。
2.控制回路,控制回路一般有,启动信号,速度信号,方向信号,报警输出等
变频器的原理:
一般先整流,滤波,然后逆变。当然逆变的控制是重点,主要是需要逆变的频率是你需要的
下载积分:+5(sport1988)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5(dl2006) 热心助人

网友C:
各个品牌的变频器都有说明书,看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D:
先用手动,熟悉一下

网友E:
大哥 说明书不是给你擦屁股用的

网友F:
一楼说的很详细了,具体接线看一下说明书为主,通常变频器的接线都是差不多,接线端子上标示。

网友G:
呵呵 要想知道原理就看 看看大学的电机拖动 就就知道电机是怎么启动 变速 制动 停止的了

网友H:
从标题看,我认为楼主还是请人现场指导为好。大家在网上怎么写都不及说明书写得详细。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大哥 说明书不是给你擦屁股用的
呵呵。还是实践才好。

网友J:
变频器功能挺强大的,如PID调节

网友K:
大哥你可以改行了

网友L:
仔细去研究。

网友M:
变频器的公能强大,使用不同,接线也不完全相同,这要看你具体控制。

楼主:
回复2楼的高手, 启动信号,速度信号,方向信号,报警输出等信号是怎样给变频器的呢?
!!!

网友N:
引用 楼主:
回复2楼的高手, 启动信号,速度信号,方向信号,报警输出等信号是怎样给变频器的呢?
启动信号,速度信号,方向信号等可以由变频器的外部输入端子给定和变频器的操作面板给定的,听说还可以由通讯给定这个我还没试过。楼主如果有实物,再看看手册,多动手,基础的东西很容易就懂的

网友O:
看看说明书就行了

网友P:
弄个变频器,弄本说明书,再找几根线,边看边玩。

楼主:
好```感谢各位高手,我再研究一下

网友Q:
如果变频器不带编码器,没有模拟量反馈,不进行PID控制,对初学者应该还是看看说明书就可以的

网友R:
看一下说明书,变频器的接线都是差不多

网友S:
频率可以在电脑上直接输入的,当然要在范围内才行

网友T:
变频器说明书是很详细的,2楼的很详细

网友O:
原理搞清楚的话可能要10;8年;也有可能一辈子;只要会应用就行了;就好像是证明为什么1加1等于2;要搞清楚可能是几十年的功夫

网友U:
说明书是王道呀

网友V:
引用 楼主:
回复2楼的高手, 启动信号,速度信号,方向信号,报警输出等信号是怎样给变频器的呢?
变频器上都有输入端子和输出端子的,看下说明书就知道了

网友W:
回复14楼启动信号,速度信号,方向信号。是通过外部开关接到变频器外部输入端子输入给变频器,以及变频器的参数设置来达到启动,速度,方向的控制要求。报警信号应该是变频器的输出信号。2楼的高手不知我说的对吧!

网友X:
大哥,看下说明书再来好么?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Y:
呵呵 先看说明书 在决定怎么用

网友Y:
先得道 后做到

网友Y:
变频器 就那么个东西 并没有楼上的那些人说的很神。别以为是万能的,等变频器坏了就万万不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