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FB功能块IN_OL前面无元件会怎么工作?

楼主(2012-02-20):
IN_OL前面无元件是否有输入啊?手册上说的很模糊

网友A:
有,直接ON了

楼主:
我今天又打三菱客服电话,回复我说无节点时常OFF,哪个说法对啊?谢谢解答

网友B:
你那样接的当然是常ON,与梯形图的原意一样的

QQ:84818626

网友C:
2楼说的对,IN直接与左母线相连肯定是常通的撒,难道这不是一个接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