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OMRON C200HE 与DeltaV进行MODBUS通讯

楼主(2012-02-21):
现在有一个C200HE的控制器配一个ASC02的串口模块 怎么跟艾默生的DeltaV进行MODBUS RTU通讯啊············································

网友A:
首先你得弄清楚,此机是否支持MODBUS RTU通讯

楼主:
支持啊 我亲爱的版主 就是不知道怎么下手啊

网友A:
我没用过你这型号的PLC,只能这样跟你说:1)设置好硬件为串口网关;2)在相应CH写你要发送的数据;3)触发标志位。你最好还找到此PLC的操作手册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