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件寄存器与密码问题

楼主(2012-02-21):
我厂的砖机程序如下,438步中我加一个M386常闭并接在原来的M386常开上,却出现触摸屏锁机画面输入正确密码都无法进入,我搞不明白是什么原因,大家给看看

楼主:
怎么只下载没人帮忙分析问题呀

网友A:
我来试一下看看!!!!!!!!

网友B:
哦期待高手解决

楼主:
高手帮帮忙看看问题呀

网友C:
老兄....一個a接點.一個b接.並連...........好像怪怪的喔
手上還沒有hmi軟件還無法看hmi裡寫什麼.抱歉喔

楼主:
它是产量到断开C17,C18,C19.就锁机断开M97,.然后在触摸屏里闭合M386复位M97

网友D:
M386常闭并接在原来的M386常开肯定不对,这样编就等于把M386两头短接了,C17,C18,C19都没什么用了。

网友C:
你把那個 m368 B接點拿掉.c17.c18.c19任一個到達.就停了.M368 ON .就可再執行.其它M368自己看看嚕

楼主:
我上载程序时还有文件寄存器选项哦,是不是这个的原因呀

网友C:
你的意識是說 可選鎖機跟不鎖機嗎
那你m386 a/b接點不可用相同的relay換一下吧

网友E:
先下载,研究研究,看能不能帮到你

楼主:
高手都到哪儿去了,帮忙看看

楼主:
到底是啥原因呀,高手看看哦

网友F:
你那样做,那个主控段的程序不运行了,肯定是运行不了了

楼主:
可是我那个程序工作正常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