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Work2 工程不小心删了个文件。请问怎么修复。

楼主(2012-02-21):
Work2 工程不小心删了个文件。请问怎么修复。projectdata.xml。和系统文件分开的。

网友A:
再新建一个工程,然后复制原文件到新工程

网友B:
找个我不清楚 找个软件恢复一下被删除的文件看
可怜千万英雄血;
换来今日旧乾坤;
英雄若知今朝样;
何不留身孝双亲。

网友C:
很难我尝试过,作后的还是重新来,特别是你保存工程时候,电脑不要断电,不然这个工程必然打不开了,我尝试过两次。

QQ:84818626